有没有必要买100M的示波器?

楼主(2009-11-15):
自己现在有一个20M 的
示波器
,平时只用来测一些开关电源,主板上的时钟信号很少能测,只是用万用表大概测一下电压确定好坏,所以想买个100M的数字示波器,但想想平时不是很常用,又想起买个频率计,才200多,就是不知道能否应付以后的修理。。。。。大伙给个建议吧
示波器

网友:
修主板,用得着这么豪华吗?不就30一块嘛,修点简单的得了

网友:
买了一台100M感觉可以应负,波形不太准解。又不是测量用。修电脑测200M波形。可以看到。
有条件的朋友还是买台200M的。400M的上W了,没有必要了。

网友:
这个要看你具体情况了,看维修业务量,如果平时维修中发现总要用到它 而误工 那就要买了,如果很少用到,那就可以不买了

网友:
经济条件允许,又想深入研究可以买

网友:
维修工具多多益善嘛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没有必要投资这些工具,除非想大发展

网友:
我觉得应该买,反正我买了一台,搞电子的,这个真得很用的着!要不然,很多时候得用万用表,根据经验猜!

网友:
俺现在也在犹豫与彷徨中,想搞个100M的波波,可是又嫌它频率太低应付不了200M的本本,想搞个200M的波波,可是价钱又太高了,成本难已收回,所以俺一直在隔岸观火之中

网友:
买频率计可以吗?频率计便宜,像胜利VC2000的才210块,而且测试范围可以达到2G的,不知道这个适不适合我们维修?

网友:
既然问了 , 说明对示波器了解还不深透 ,所以不必买了 ; 以后有需要的冲动 , 不用问 ,直接就会买了 .

网友:
呵呵我买了个二十M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