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解决的更换灯管问题

楼主(2009-11-15):
最近液晶显示器坏灯管的太多了,主要就是联想 同方 美格的那几款 好像是奇美的M190a1 (具体型号记不清了)屏,经常出现灯管老化,偏红,灯光所致的高压保护,换了好多的灯管,最近遇到比较迷茫的问题了 :
第1种问题:19宽的灯管 换后中间亮度很低,两边正常,不知道是不是灯管质量问题所致,一般点20分钟后能好转(换了好多灯管都没解决,哪个高手告知一下啥原因)
第2种问题:装好屏后,背光闪动,多点一会又可能也会好(也没找到原因)
第3种问题更奇怪:装好屏后,一切正常,屏幕背光不定时闪动(一般全屏游戏退到桌面的时候明显)
第4种问题:装好屏后,感觉背光有水波纹
以上几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 有高手能指点一下么?(上面的问题都不是高压板的问题换高压板试过)
看看大家有遇到这个问题的没有,怎么解决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正在学习中,希望有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
灯管质量不好,或是高压不够

网友:
第一种 要不是灯管质量问题,要不就是现在到了冬天,气温太低,灯管需要升温到正常工作温度才能亮度均,  但是20分钟时间太长了,一般1-2分钟即可
第二种 背光闪动,多点一会会好 是灯架内有水蒸汽,解决办法,换完灯管用通用高压条点10分钟左右再装进屏里面就行了
第三种 很有可能是灯管的质量问题了
第四种 应该是背光板和偏光膜没有安装好

网友:
版主讲的好精辟,学习学习了!支持一下!

网友:
第一种需要用高一点的高压(高压调整的端置0或者置1)打通它的筋脉.还原后再开就不会那么中间偏暗了。

网友:
版主讲的一向是相当的专业    干我们这一行说话得专业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