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E 奇怪的维修过程

楼主(2009-11-15):
此故障共分为五部分,相当纠结,听小弟一一道来:
一、客户拿机器过来说不显示   于是便拆机检查   发现电流上去    其它一切正常   就没有多想  直接换南桥   做了一个上去试机 正常显示了    (高兴!)
二、装好后就开始拷机,出现IBM字样,一切正常,直到进了桌面,过了不久 ,机器死机,还以为意外,就强制关机,重新启动无显示,这下着急了,不应该啊,怎么能这样呢,于是便上数码卡,跑00,试了好多次都是无果,只好拆机重新查看 (心哇凉哇凉地)
三、三下两下弄出裸板,上电   一样、 但是CPU发热很大   好像已经工作,其它电压也都基本起来了,便怀疑是不是BIOS出了问题,便把它取下,刷了一下,装上后OK ,第二次上电的时候就复位了,真的很无语了,又取下BIOS 效验一下发现不正常,又重新刷进去,装上后还是无果,便想是不是H8出了问题(如虚焊、损坏等),二话不说先加焊,仔细地检查了一遍,没有问题,又上电,这次终于正常了,连续上了十多次,均可启动,开始装机(太开心啦!终于问题解决啦!)
四、这次不会像上次那样啦,装到一半,试了几次,均正常启动,最后全部搞定,上电开机,时间报错,设置时间后,进系统正常,试了一下USB也正常,过了五分钟,意外又出现了,经典蓝屏 代码是0000000000000007B  ,看到这个代码并不陌生,于是强制关机,以为设置一下BIOS就可以了,谁知重启就又不显示了,上卡跑00    (心里的那个 纠结呀!)
五、时间也快下班了,晚上便想来这里寻找一下,明天也好解决问题,在这里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资料,也就只好在这里求助大家了

请教高手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类似情况的,敬请指点下一步维修思路

注:1. 板上的CPU换过,北桥换过,南桥换过,H8换过,BIOS刷过,内存换过(还是目前这种情况)
    2.下一步想动的是  加焊内存槽,换BIOS芯片.还有一些外围部件

最后注明:如果思路不对,请指出,并要说出自己认为好的思路;
          如果没有能力解决,请不要误导其它人和想解决问题的人
          如果纠结,请注意一定要相当纠结

网友:
哎,怎么这样修啊,惨死

网友:
感觉不是内存槽和BIOS的问题,建议LZ不要乱加焊了,可能桥虚了!
不跑码还是按供电时钟复位来查吧,打一下AD线看是否正常

网友:
看2楼这么说     好伤心啊
如果你有能力就请说出更好的办法,小弟感激不尽,我相信大家也都想听一下你的独到见解
说没有用  主要是能解决问题才是关键

网友:
楼主要先看下内存的AD线上的波形(示波器),我觉得很可能是北桥的问题,建议楼主拆下重植下北桥。

网友:
前两天还真见过你这差不多的问题,也是R40的。  同行拿过来给我同事修的。

可惜也是跟你这样弄了一圈。还是无果。哎。真纠结。

网友:
回5楼的    AD线打过了   正常   北桥也换过     还是跑00
搞不懂的是  装好机后,进系统后就死机,然后就不跑CPU呢   好奇怪

网友:
6# 透明。

是啊  谁遇到这种事会不纠结呢    我是相当纠结呀

网友:
我还是觉得,换了这么多都不行,干脆换板,主要的目的是赚钱

网友:
你总老是感觉电压对,你有实际量一下各大小电压阻抗,CLK振幅吗?
很有可能哪个电压微短?热机后,阻抗下降幅度变大!主板死机!再开就不开机!放长一会看看还开不开机!
不要老在几个大的BGA上找原因,改个思路,电压和PCI设备上看看,
好好查查!

网友:
回楼上的   AD线打过了 正常    PC卡也拆了

今天的操作如下:
1.先把PC卡拆了试机,正常开启,一会又是一样不跑U
2.把CPU座加焊一下,正常开启一次,故障又是同上
3.把北桥重做     (由于时间问题,还没有来得及测试,明天再看看,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就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