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人联想K8 754架构台机板终于被我修好了

楼主(2009-11-15):
这板精英代工,型号K8M800-M3,过来的现象是不开机,复位灯长亮,测CPU没有供电,VCC1.2伏电压也没有,试换Q15后,机器修复。1个月后,机器又送来返修,重新测试,故障依旧。测Q15的G极1.8V,D极2.5伏,S极0.1V,换Q15后也不灵了。奇怪的是上假负载供电都变为正常了。这板供电时序是由ITE8282M为核心的,上真U,测内存的供电2.5V正常,AGP的1.6V也正常,根据基地提供的视频ITE8282M的时序,VCC2.5A先有,反馈到ITE8282M的3脚后,时序芯片认为VCC2.5正常,然后才有EN_VCORE,测EN_VCORE无,再查EN_VCC2.5A,有3V电压,然后量测VCC2.5反馈到ITE8282M第3脚的电压竟为1.1V,故障点就在这EN-VCC2.5生成VCC2.5这一段。EN_VCC2.5A加到Q22的B极,C极为低电平,Q19的C极为2.5伏送到324运放器的5脚,测Q17(场效应管7002)的栅极电压10.3伏,漏极3.3伏,源极1.1伏。很明显是它坏了。替换后,开机正常.

网友:
VCC2.5的产生图

网友:
楼主理论知识很扎实啊 向楼主学习

网友:
高手啊,修板子,理论基础太重要了

网友:
哇焊得那么烂也叫高手!

网友:
焊接是要加强一下了

网友:
没有用洗板水清洗

网友:
修版理论不可忽视

网友:
LZ理论很好噢。但是焊工还是要加强噢。。。
表面的最后能洗给洗,那样顾客看了也舒服。。。。。

网友:
1.焊接上确实有待加强,这用在CRT维修上是可以的,但在主板上不远远不够啊,大家批评的对,谢谢!
2.上假负载测不会复位灯长亮,我没有去细究,估计VCC2.5已经在假负载上用别的电压代替了。

网友:
我也在修着块板啊。还没搞定。楼主帮我分析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4483-1-1.html

网友:
回14楼,这要修VCORE了,先看看EN_VCORE有没有出来,有的话查一下CPU核心供电电路,没有的话,查一下,VCC2.5A(2.5伏)反馈脚有没有到ITE8282M。

网友:
这种板子应该算是好修的,参照8282M的时序!

难的是电压都正常,就是不跑码,信号部分出问题的!

就算饼哥来,也是要费一番功夫的,不过他修的板量太多,见的毛病也多,所以还是比我们快,呵呵

网友:
我不是丁宗海 ,

呵呵,我是小小小海鸥!

网友A:
首先直接两侧LM324的内存电压反馈端不可以嘛 反馈电压偏低 直接追到了Q17  看看G级和D极电压 就知道Q17挂了  要不就是LM324的反馈脚接地了

网友(2009-12-28):
时序很重要,没有时序就没有思路,努力学习时序

网友:
很厉害,学习你的经验了

网友:
原创  很不错  借鉴了

网友:
理论太强了。。。。

佩服,学习中 。。。

网友B(2015-07-07):
Q17是桥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直接两侧LM324的内存电压反馈端不可以嘛 反馈电压偏低 直接追到了Q17  看看G级和D极电压 就知道Q17挂了 ...

修主板要根据主板上电时序来进行的,既然内存供电正常的话,那么内存反馈电压也就不会出现异常,这里判断Q17故障也可以断电测量GD,GD, DS之间阻值来判断,一般MOS管GD级工作电压正常,S级输出电压偏低,就是DS级对应内部晶体二极管正负两端正向导通压降阻值变大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Q17是桥供电吗?

管理VDDA 2.5V供电输出。

网友C:
有点位图算好修的,其实那个不一定是管子坏,TC22漏电也有可能造成电压1.1V

网友:
这班子还在修啊,不过技术值得表扬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点位图算好修的,其实那个不一定是管子坏,TC22漏电也有可能造成电压1.1V

T22在这里只是个滤波输出工作性质电容,本身漏电的话,正负两端阻值应该会对地短路从而拉低Q17 S级输出电压2.5V。

H55

网友E:
引用 网友D:
T22在这里只是个滤波输出工作性质电容,本身漏电的话,正负两端阻值应该会对地短路从而拉低Q17 S级输出电 ...

754 DDR1 这主板都10多年前的了 都玩 VDDA2.5了? 看来这个是AMD 基本时序 估计从 754 939 AM2 AM3 FM1 FM2 都这样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754 DDR1 这主板都10多年前的了 都玩 VDDA2.5了? 看来这个是AMD 基本时序 估计从 754 939 AM2 AM3 FM1 F ...

VDDA2.5V只是AMD芯片组型号系列CPU本身内核工作组电压之一。

网友:
一般8282坏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