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28维修经验

楼主(2009-11-15):
最近比较忙  好几天没到论坛里逛了  今天碰到一台T41 不充电的  到论坛里看到维修老的帖子 得到了其他 5分钟就好了
前两天看到一个比较好的维修经验 供大家 借鉴

"三星P28加电不亮,看电流是如何变化的(这里描述都是以裸板测试为参考),有几种情况:
     1.摁下开关,电流直接定在0.45A(电流多少要看你用的什么样的迅驰CPU,有的CPU电流会大一点,比如:0.52A),这种电流,没有别的,基本上就是两个桥与之相关的事,北桥问题占75%,南桥问题占25%。(维修要点:①水平观看北桥文字面有没有微微凸起,用手轻轻抚摸一下,因为发热原因导致这样,若有,桥坏了,直接把该桥换了;②北桥背面有一个晶振,这个晶振也会坏,很少,但有发生,查查;③北桥的脱焊,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一点,但为什么做不好呢,仔细看,是0.5MM的锡珠,桥又是以凌型位置摆放,这造成了受热牵制不均衡,不脱焊也得松离,加焊时一定要大面积受热,不易变形,这是重点注意,要不然,你真的做不好这个桥;④南桥问题也会造成这样的电流,他有前兆的,比如偶尔蓝屏,PCI报错,挂USB设备读取数据不灵,最终开不了机了,换了南桥)
     2.摁下开关,电流越过0.45A,往前跳一二步或是二三步,这要么是北桥,要么是CPU座不行了,你摁住CPU座边缘<与北桥一角相邻处>,加电试试,看电流跳了十几步后,亮机了,这是CPU座脱焊,小心加加焊;北桥也是这样试,这个地方我们称之为多发生故障带,要引起注意。
     3.摁下开关,电流很低,基本上达不到工作负载要求,你直接查CPU供电芯片旁边的两个并列的三极管,最边缘的最会坏了,我们看到这个现象,直接换,立马OK。
     4.摁下开关,指示灯闪烁,H8芯片关系最大
     5.摁下开关,电流0.35A,低了,那些芯片不会工作,你查一下居于两桥间的一个MOS管<4465>,测一下,反应出BIOS不行了。

网友:
精典的貼子,,不頂對不起LZ。。。謝謝分享。。。

网友:
很完整很经典的分析过程呀,楼主的经验对我们是直接的收益呀,谢谢楼主的分享感谢了。

网友:
楼主修这款机的经验很丰富,只是最后这句"反应出BIOS不行了。"这个没看懂?

网友:
字打错了  考虑BIOS

网友:
这么好的经验贴.太感觉楼主无私奉献了

网友:
不错的经验。谢谢LZ的提供。

网友:
谢谢啦,看来楼主维修经验很丰富,再接再厉,以后多发一些这样好的帖子

网友:
经验是比较丰富了,还是不错

网友:
送人玫瑰 留手余香! 又多学了一点!

网友:
厉害,学习了,楼主怎么不讲一讲不触发呢?

网友:
前面已经解释过了

网友:
我终于来了,这篇《三星P28维修经验》贴子的原始手稿是我在2008年初写的,没有写完整,在中华维修网发表,发后没有去管他,大伙儿可以去中华维修网看一看,也有小镊子!说话的语气简直太相同了。

现在我都不爱发表技术交流,就爱观察市场!

网友:
是的 LS的说的没错 LZ也说了是看到这帖子不错才转贴发表的

网友:
P28的板子没碰到其他毛病 我接到的机子都是北桥虚汗 通病来的

网友:
如果想交流点技术性的东西,我偶尔、也许、大概、可能、或者、估计会陆续发表上来,希望大家喜欢。

网友:
学了几个月了,还是没有这么清晰的思路

网友:
那就期待  小镊子  同志 给点技术支持  你写的维修记录那真的有技术含量

网友:
刚来了一台电流越过0.45 卡在0.55...不知道是不是北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