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给台式机IDE硬盘增加写保护开关的方法?

楼主(2009-11-15):
请教各位前辈高手,如何给3.5寸IDE硬盘,增加写保护开关的功能,请写出具体的实施方法,谢谢
硬盘

网友:
写保护?
没有听说多
只有加密

网友:
几元一个的还原卡按上不就得了

网友:
这位仁兄想法很有创意么~硬盘写保护~

网友:
哈哈
果然有创意
可以给硬盘厂家提下意见

网友:
专门有这种硬盘的,自己去易拓网站上看一下就知道了,我有一个这种坏硬盘,不知道怎么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