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EP-4GEAD不亮机

楼主(2009-11-15):
客户EP-4GEAD主板不亮机,触发正常,开机后测软驱1PIN有5v电压,IDE1和IDE2 1PIN没电压,自带测试LED灯不正常。不知从何入手,请高人相助!

网友:
无复位,查复位电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看看CPU有没有1.7V电压,若是有那就得查复位电路了,若是没有1.7V电压则先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复位你也可以先换个I/O来试一下。

网友:
CPU有1.81V的电压,从主板维修基地里买来的假负载上也是测出没有复位电压,复位PIN有3.31V的电压、灰线到两只1117的3脚也都正常,南桥也不像有问题。。难道真要换IO!

网友:
先查供电 时钟 复位 PG

网友:
要是复位。PG内存供点都正常就刷下BIOS看下

网友:
IO可能坏了

网友:
I/O有问题,要换,不过南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
不知道你的 不亮机   是 什么 意思
是开机 无反应   还是开起来 就跳掉。
屏幕有无显示。
我觉得你应该先测量各大供电,然后再去查查时钟,复位后面再查吧!

网友:
先分清是全板无复位还是IDE没复位,
可测其他复位有没有,如PCI IO BIOS(只是IDE没有不会点不亮)
全板无复位要查全板的供电 时钟,ATXPWRGOOD VRMGOOD ...

网友:
换了IO也不行。南桥坏了,放一边上,等以后有钱买到工具再搞。

网友:
这板没有USB保护电路,大部分都是安U盘之类的损坏的。

网友:
板都没啥价值咯。。。。报废吧。。。。。

网友:
先从基本的开始:查供电 时钟 复位 PG

网友:
无复位,查电压和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