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集成显卡和PCI显卡均无显示

楼主(2009-11-15):
刚接了一块联想QDI的PLATINIX-7B的主板,原来是开机没跑码,网卡挂了,吹掉后跑7F,但是集成显卡无显示,打阻值,发现正常,接PCI显卡也没显示,一下子没头绪了,请教一下各位,给予指点!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还有就是检查一下PCI槽的AD线对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