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945G不上电

楼主(2009-11-15):
客户说不开机了,加电测试主板不能触发,以为是电源问题,换后故障依然。测量后发现PCIA14没有3.3V待机电压。哈哈,饼哥讲过的问题,先测5VSB电压正常,顺着5VSB跑线,发现连到一个1117三端稳压器上面,测1脚经电阻接地,3脚电压是输入脚5VSB电压正常。1117的2脚是输出脚应该输出3.3VSB的,测量对地短路。拆下1117测1 2脚短路,更换后主板修复

网友:
你的1117的 1脚是经过一个0欧姆电阻接地的吧 。
那应该是个固定3.3V输出的1117
如果不是0欧姆电阻!那么你的板子会返修~~~~~~!!!

网友:
1117很少坏的啊

起码目前我没发现1117坏的

网友:
一般不是网卡就是南桥了。很少1117坏的。

网友:
对的,1脚上接的电阻是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