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X66投影机偏色问题

楼主(2009-11-16):
前几天给一个客户修松下X66投影机,主要是图像模糊,拆开机后,发现光学组件镜面有灰尘了,于是拆开后擦了擦灰尘,结果连三个液晶片都拆下来了,上上后,发现图像颜色错位了,液晶片对不到一起了,
各位大虾帮帮忙,有什么好的办法,小弟都快急死了

网友:
各们大哥,求求你们了

网友:
这个嘛,我也不太懂,帮不了你,不好意思了。

网友:
你拆时没有做记号?看情况是分色镜安错位了。

网友:
这个太难对齐了,我从没弄好过。我想是要厂家的专业设备才能对齐吧。
谁有好办法说说。

网友:
重调液晶片位置就行了.没有什么难度的,但要有点技巧。打开测试软件,打开表格测试选择。准备502胶水,先以一块液晶片为基准,然后再调另一块,用卡片挡住另外一块。两片一起调,调好两片后再调最后一块。调好后用502点好。同样要用卡片挡住另外一块。就是这样子调。说起来麻烦,但做起来很简单的,一般都能在半小时内调好一个光机的。

网友(2009-12-19):
如6楼调,可微调上下左右小螺丝,使象重合

网友(2010-03-30):
六楼朋友提供了好方法。

网友:
看过6楼的方法以后,把我的东芝S-30也调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