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32049U3前一次还好的后一次就成这样了?

楼主(2009-11-16):
用HDD29检测前一回还好好的在进行第二次检测就成这样了怎么回事?

网友:
除了蓝格就是红“A”!

网友:
你是不是正用着的硬盘啊 你是不是直接把电脑给断电了 这样会引起坏道

网友:
像是加密了

网友:
来自: 山东济南
你应该是选错要查看的序号了,出现以上情况说明你选成光盘了,所以才出看这种情况。

网友:
固件问题~迈拓的盘就是新的也有坏的

网友:
我也遇到多类似问题,不过那次是因为HD电机转速有问题

网友:
纪念汶
我的一块老40G超薄迈拓
正常关机就成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