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坏了??/

楼主(2009-11-16):
PCI 插曹A14对地短路,1117中间脚对地短路可以说明南桥短路吗///

网友:
可以确定南桥挂了。

网友:
看USB有短路没有,没有把网卡拆了再看

网友:
应该可以确定是南桥坏了

网友:
我也遇见这样的毛病 电源一通电CPU风扇就转... 南桥发烫 但是USB信号阻值都在700欧姆左右..
CPU 没工作电压

网友:
1117和网卡拆了 在看A14是不是短路如果是SB挂了

网友:
如果对地阻值短路,你摸一下南桥烫不烫如果不烫的话,把网卡拆掉在测量一下,如果南桥汤说明就是南桥短路,基本确定就是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