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7000

楼主(2009-11-16):
修到一台HP G7000本子,通电短路,拆机发现公共点短路。公共点一场管击穿。更换后排除短路故障,公共点电压18V正常了,但还是不触发,查3.3、5V无输出,开机排针有电压。更换3.3、5V供电IC RT8203 故障现象依旧。有修到的朋友。或者有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开机排针有电压,应该是有待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