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610C

楼主(2009-11-16):
修到一台HP N610C,有待机电流0.03,不触发。拆机,发现电源板有修过痕迹。直接更换MAX1632.通电短路。狂晕。赶紧断电。查MAX1632的上管击穿。原来是没等完全冷却就通电导致。更换上管,短路排除。但故障依旧。又换了两个1632,故障依旧。查MAX1632 23PIN 总控制19V正常,9PIN2.5V为0V,18PIN及25PIN 5V激放正常。有高手给与帮助吗?谢谢!

网友:
兄弟该休息了!

网友:
屡烧上管, 怎么不查上管G极是否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