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上网本时显时不显

楼主(2009-11-16):
手上有台山寨上网本,有时能显示进系统能正常使用,不显示时,硬盘指示灯也亮的,我刚换过全新的屏的,用了十来天就出现这个现象,机子没用几个月,不过没保的,请问高手这是哪里出问题啊

网友:
无显时,试过,接外接没?

网友:
山寨本不好说~先接外显试试吧~外显无显得话就得慢慢看了~板子问题~

网友:
山寨本不好说~先接外显试试

网友:
你上面说你换个屏 他的机器一起摔过把屏摔烂了 机器还可以显就买了个新屏
    现在这个问题是平凡发生 还是偶尔一次
  把原来的烂屏装上去看看有没有这个现象
      估计别的简单的问题你都试过了就不说拉

网友:
山寨本一有同病就是开关按键导致掉电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