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不工作

楼主(2009-11-16):
一杂牌主板献桥不工作,跑00。请高手帮下!!!!

网友:
你能确定是南桥不工作吗?
        你有没有试着压南桥呢?
                   如果有压南桥,就把南桥加焊。

网友:
你是怎样才确定南桥不工作的啊?

网友:
南桥空焊了  加焊一下看看  含走00吗

网友:
一开机就00吗?  其它电压都正常吗? 考虑CPU先

网友:
开机跑00就说SB的问题太武断了
   先看CPU和各项供电

网友:
测量内存电压和北桥1.5V电压 CPU电压有没有全部上来,还有时钟

网友:
你需要从最基本的工作条件开始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