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SDX主板内存不过,报警,挡C1

楼主(2009-11-16):
一块华硕P4SDX主板,是SIS655+SIS963组合,说是进BIOS里POWER选项里调了些选项,出来就黑屏了,找人试了一下,怀疑是主板有问题。拿来后,通电直接C1,不跑码,把CPU放到别的板上,照样不跑码。怀疑CPU坏(没想通,为什么会坏),量板上CPU供电正常,找一块533外频的P4 2.4代替原CY2.0 U上机,可以跑码,但还是到C1,这次是内存不过报警,喇叭里有长声报警,内存、显卡放到别的机子上试都正常,对CMOS放电无效,量内存供电2.58V,1.28V,SCL、SDA 3.3V正常,重刷BIOS无效。不知该从哪入手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桥没事吧!!

网友:
北桥加焊下就好了

网友:
CPU插座虚了吧,你用手使劲按住CPU看能不能过

网友:
继续等待,希望有好的答案

网友:
如果机主说的是实话的话,那北桥不应该有虚焊存在,而且按压也无效,按压CPU无效,内存6个时钟信号测量都有,为1.26V

网友:
是不是超频了,把供电烧了,查一下内存或北桥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的吧!超频要烧也是CPU部分,跟北桥没关系吧?

网友:
另外,该板北桥有一路供电测量为1.88V,不知有无问题,还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