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15B进系统蓝屏报错

楼主(2009-11-16):
我 有一台HP 6515B进系统蓝屏报错,报0000218,换南桥好 了 一下下 。只要一跑3D就 会损坏系统,之前是不上电的板,请教高手。。。。。
蓝屏

网友:
学习高手经验 ,加强自身学习 ,学习第一 是不是南桥没做好 ????

网友:
应该是那接触不良吧!@!!
你在看看有没有虚焊的!!!

网友:
硬件问题 也可能是系统

网友:
有没有重新再做一下系统看看? SB可以再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有可能没做好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6515B 容易坏CPU , 跑3D 蓝屏 或者不过内存都是CPU不良!你试试呢

网友:
一跑3D就蓝屏,怕是显卡虚焊吧?!或者是北桥,不过内存引起的,南桥大多数是功能性故障,这种蓝屏大多数是内存或者北桥的问题。你量一下内存和北桥的AD线吧。或者显卡的阻值。看有否短路的?!

网友:
girlinmoonshine
北桥都做过了,跑了一片3D可以 ,但第二次开机就把系统弄坏了.......

网友:
内存,系统,显卡驱动

网友:
girlinmoonshine
AMDCPU...内存AD线是和CPU 连的....是换个CPU试试..这个CPU易坏...

网友:
别人都是建议,还是自己仔细测试,从简单开始,

网友:
对!从软到硬,先易后难,系统、内存,北桥,一样样来。。。。

网友:
几个月前修了一台6515B,是装不了系统,后来换了个CPU可以装系统了,装好系统后,再把原来那个CPU装上去,呵呵,正常了,到现在都没有问题

网友:
来自: 广东
6515B我修过几台,CPU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