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6400 怪问题 无声音

楼主(2009-11-16):
耳机 喇叭都没声音 驱动正确 系统正常
低电量等 居然会有嘀嘀的报警
就是没有系统里的声音 郁闷了 南桥 声卡 功放全换过了
没声音
问题
驱动

网友:
重装过了 不行

网友:
南京笔记本维修
声卡 南桥能确定做好了吗?

网友:
换一下喇叭接口,查一下声卡,功放的工作条件和周边电路

网友:
谁有这机器电路图啊 或者告诉下 声卡工作条件

网友:
没修过~~帮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