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120电池无法开机,用外接电源正常

楼主(2009-11-16):
一台HP NX6120笔记本外接电源一切正常,用电池开机指示灯亮几秒后断电,实测用电池开机时3V/5V及其他所有的电压都没有,公共点有12.06V电压。另外用外接电源时电量能正确识别,显示充电中,但是电量不增加。电池在其他机器上试是好的。使用中拔掉电源马上黑屏,一个指示灯亮两秒后熄灭。换了充电IC和I/O故障一样,请问各位高手用电池开机,公共点有电压,还需要什么信号才能开机呀,它是有触发,因为按开关后有一指示灯会亮,只是其他后续电压没有所以保护了。谁能给一个思路呢?

网友:
补充一下,充电时有充电电流,充电电压也很正常的,就是电池电量不变

网友:
找个图纸对着修吧

网友:
是不是电池的放电电路出故障了?建议楼主找下图纸,仔细查看下

网友:
查充电电路

网友:
是不是电源反馈点电路,充电和放电电路的问题,最好先把电路跑出来或者找电路图,对着修

网友:
这台机器看来没戏了,图纸找不找

网友:
查一下电池是否已经损坏无法蓄电,电池有问题当然是无法从电池开机,我们实际维修中遇到很多电池无法蓄电的问题,用电池供电的时候,按开机键时电池充电指示灯闪烁,换了可以蓄电的电池就可以正常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