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或者格式化硬盘的时候自动关机

楼主(2009-11-16):
手里有一张天朗865PE的主板, 用ghost装系统的时候或者用DM格式化硬盘的时候,都会自动关机(掉电),但是用装好系统的硬盘接上去,可以正常使用。不知道从那里入手修。

网友:
用安装盘试试正常与否,如正常不用GHOST不就行了

网友:
用安装盘试试.不过断电的还真没遇过.自动重启的就有

网友:
没遇到过
  可以用慢装版的试一试

网友:
有可能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你是不是CPU风扇没有放好,热量达到自动关机

网友:
可能是CPU过热造成的哦

网友:
电源问题!我觉得是!

网友:
温度高引起,看看各部件温度

网友:
CPU温度太高引起

网友(2009-12-24):
我有一块主板就是只能用手动安装,至今没搞清了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反正不能用GHOST和DM分区

网友:
是不是硬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