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问题.待讨论

楼主(2009-11-16):
本人新来报到.发现因电容引起的怪问题真不少.在此我想深入了解一下电容的真正好坏.请大虾们帮帮忙发表下

网友:
要想准确测量电容的真正好坏并不易 ,  万用电桥还行 ,      但我们不可能用那个东东 . 多是代换了之 .

网友:
买个电容表就行了,一般的山寨货就行,我就在淘宝上买了一个,45元,东西不贵.

网友:
首先,更正个问题:大部分电容表不能准确反映电容的耐压  漏电 和电阻。

要比较真实反映电容的真实容量和实际效果,我有个土办法:用老式指针表,灵敏度越低越好,找一些电容,先用R1档反复测量最大偏转角度,记录下来,偏转快的电阻小,选择快的,然后用R10 或R100逐步增加,测试充放电速度和最大偏转角度。,角度大的漏电小最后,用数字表20M档测试充电最后的阻值,越大漏电越小,一般在几M左右。这个方法费力,但是,效果很好。我曾经为换电容折腾了三天,用这个方法挑选的电阻性能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