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天逸Y200,CMOS不认硬盘,但能从光驱进PE

楼主(2009-11-16):
联想天逸Y200,CMOS不认硬盘,但能从光驱进PE,也没有硬盘。
首先硬盘确定是好的,测主板的硬盘接口,供电、复位正常,打AD线阻值都非常大,这样能确定是南桥的问题吗?因为BIOS有问题阻值也不会有变问题的。又因为手上没有同型号的南桥,一时不敢做BGA,况且机器能进PE,南桥也可能只是部分坏了或虚焊,现在请前辈高手们提点指导意见,无限感激。先祝你天天开心!

网友:
1看排容
2查有无断线
3杀SB

网友:
谢楼上的,已修好,是断线了。

网友:
断线,哪里断啦.  LZ能讲讲经过不.

网友:
FBM南桥吧,虚焊了要重新加焊哦,加焊就可以了不用换的我修了不下10台了肯定能好不好你找我。

网友:
到底哪断线了AD线吗?   LZ 应该讲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