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主板怪毛病!!在线等!

楼主(2009-11-16):
有一快DELL 的主板,AM2 的,主芯片是C61,一插电就开机,开机如果不插内存不报警,检测卡不跑马,然后复位灯开始一直闪,上内存可以听见报警声,复位灯也不会闪了,一长两短的报警声,但是显示器不亮,外接显卡也不亮,533   800    的内存都试过了,一样,应为检测卡不会跑马,只能听报警声,也不知问题出在那,各位大虾帮忙!!

桥加焊过了,故障不变,CPU为闪龙3400+

网友:
先查查供电正常不

网友:
供电全部都正常

网友:
有条件换个IO试一试,像你说的这个问题有可能是IO不良

网友:
还有你的诊断卡上是不是没有数字出来,你最好就是换个IO,看看1.8V电压,和CPU供电

网友:
供电全部都正常,IO是SCH55140-NS
我这没有相同型号的呀

网友:
从基本查起,CMOS电池,跳线,工作电压

网友:
看看显卡 ,或者查下复位

网友:
换IO 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