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HF-154B 程序,

楼主(2009-11-16):
刚接到神舟HF-154B显示器一台,不加电,查各项电压阻值正常,怀疑程序出错,在网上花20元购买程序,刷后加电,但出现在四个画面,刷的程序不对,这种显示器分两个版本,一个是HFG56M V1。3版本,一个是V1。2的,我这个可能就是V1。2的,没有找到V1。2版本的,有V1。3的共享一下。

HF154B GM2621 25VF010A.rar

网友:
也就是说你现在共享的是1.3版本的
你的机子是1.2版本的对吧

网友:
花20买程序,不如换个通用板,而且价格只是多一点,像这样20元也一定就就知道刷了程序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没看懂,他共享的是1.2的版本,需要找但是是1.3的.不过还好,我真有1.3的,没有1.2的,浪费了我5分去下载1.2的,楼主,你说怎么办?

HFG56M V1.3 2006-12-14 GM2621.rar

网友:
谢谢楼上的,我那个的确是1.2的,需要1.3版本的,

网友:
我也正要这个程序,我想问一下,你什么用的是哪一个软件刷程序呢,我用的是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