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安泰信852D帮忙看看发热芯是几根线的,和发热芯前面 ...
想买安泰信852D帮忙看看发热芯是几根线的,和发热芯前面有没有感温元件?

楼主(2009-11-16):
想买安泰信852D, 请各位大哥帮忙看看它的发热芯是几根线的,和发热芯前面有没有感温元件?小弟谢谢!!!!

网友:
这种价位因该是两根的。

网友:
谢谢!假如真的是2线的,那么就是说发热芯前面有没有感温头,是电子调温型的而不属于真正恒温的热风枪,有个数显也没意思对吗?朋友!我还想买安泰信牌子的焊台,听说发热芯都是2线的,真有些担忧它是如何实现恒温的?难道感温头藏起来了?

网友:
想买4线的可以的,安泰信有一种850+的型号,叫过零控温的,价格就不说了,呵呵。国产的AT的东西算是便宜实惠类的。我也用850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