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OX EP-8RDA3+档C1再档25维修实例

楼主(2009-11-16):
故障现象:同行送来时跑C1,测内存工作条件全都具备。无意中碰到一下声卡旁边的PCB,有发现烫手。拆了后过了C1跑25不显。于是乎刷BIOS,刷完还是25,这时又无意中摸到一下声卡的焊盘,2B显了,一路跑到7F,按F1,直奔96  FF。到了这里不用说啦,找声卡芯片装上去喽,但是没有CMI9739A,找了个遍,元件盒里只有个CMI9761A,查了一下PDF,相似,装上再说。。。 不用再说下去了吧,用膝盖都能想到结果是OK后收钱啦。。。

网友:
第一次 是因为声卡短路吧
第二次 不显是因为声卡IC没有焊上  那你可以在BIOS中禁了它  我想就能亮了,这样插个PCI声卡就行了

网友:
楼上的兄弟说得不错,可以插张PCI显卡显示去COMS里关掉AUDIO,也许会显,不过没时间试验。。。

网友:
运气成分,我抱以不相信状态

网友:
要么楼主有其他动作没说出。要么我不信

网友:
不说其他动作的话,我认为纯属巧合,台机主板不会拆了声卡不显的,只是有的笔记本会拆掉网卡不显的

网友:
超版,这是我今天上午修的那板子。。。一步一步的说得很仔细哟。。。

网友:
这个问题根本不可能成立的。。。
基本没见拆了声卡的能不亮的。。。要么就是楼主漏了什么步骤没讲出来噢。。。

网友:
我也遇到过集成声卡坏了用不了,之后把芯片吹了加张独立声卡就行了,吹了芯片之后主板仍能点亮

网友:
确实没见过声卡芯片问题拆了还不显的,纯属巧合

网友:
COMS清下了。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这个板子我修过
我相信拆了网卡声卡一样可以正常开机

网友:
正常情况下拆了网卡和声卡芯片也能显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