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712显示器烧电源。请高人讲解分析

楼主(2009-11-16):
客户反映电源烧坏。大家都知道优派显示器它的供电是19v。用店里的稳压电源跳到19v插上转接口开机正常显示。本想可以了。但是看看稳压电源电流一直上升。从2.16A一直向上跳变。我等了一小会跳变2.34A还继续上升。近期我们店里接了好几台同样的VA712烧电源的。正好又一台同样的测试也是同样上升。小弟没有摄像机。没有图片。忘高人指点

网友:
高压包或者灯管有打火显现可能电流会慢慢变高,灯管坏也会

网友:
补充一下。开机20分钟画面正常。就是电流不正常。好几台都是这样的。我象电流一直增长还会烧电源。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可能还是电源没全部弄好

网友:
电流在3A一下是正常的,你的电流到底是多大?

网友:
烧电源是不是电源盒烧了,奇美代工的用的是19V的电源盒。

网友:
不知道了.没看到过!

网友:
是这样的,现在气温低。灯管慢慢温度起来了电流也会慢慢起来的,17寸的只要不少过3A就是正常的,老是烧适配器就要换质量好点的适配器了

网友:
四灯管的,用5A的电源

网友:
既然图像正常,  那应该没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