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能点亮 都检测过了 电感温度高

楼主(2009-11-16):
UMCP55U—M2的主板 开机能点亮 ,过一会就黑屏了,重新启动 一直在C1 循环 ,发现一个电感温度过高 ,下面是电路图 帮忙看看是那出问题了

L1 电感温度过高,开机也能点亮,找不到头绪了
5脚电压13.9v 1脚13.8v。12v过二极管到5脚。二极管前面12v过来后13.9v
回复8 9 10楼
Q1 Q2 正常 换胡的电容也正常  VOUT到了桥 南桥跟北桥是一块的,是不是桥里面短路了?但是能正常启动

网友:
看先电感前边后边的 电容

网友:
你说温度过高的是哪个电感?

网友:
电流过强。。查看你的电源。

网友:
L1 温度高  电感后面的电源原来的鼓包 换了 没鼓包的

网友:
图发错了 这个才是

网友:
查Q1和Q2是否有击穿的现象,还有L1之后的负载是否有短路或漏电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