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主板内存不过

楼主(2009-11-16):
今拿到网吧主机一台,双敏NF4主板,AM2针式座,在机箱内跑码至C1,换内存还是内存不过。把主板取出,看到内存旁边一电容爆,换之后,不跑码,仔细查看,主板没有断线,取下桥的散热片,用力按桥,又复位,电压正常(CPU,内存,桥),请张大师帮忙

网友:
刷BIOS程序看看,我前几天遇到过,主板不同现象是一样的

网友:
加焊北桥吧

网友:
这个板桥虚焊的多

网友:
先加焊北桥再说,如加焊后不好,再刷下BIOS,我想故障就解决了!!

网友(2011-10-19):
今天我也遇到了  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
换32.768KHZ晶振看看,或加焊桥

网友:
楼主按谁的作法成功了,记得回来 说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