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的1.8M有时有时不出来

楼主(2009-11-16):
有1.8M能开机正常显示的,没1.8M时待机0.12A.MAX1845已换过.不出1.8M时MAX1845的4PIN有16V,9.21.22PIN有5V,11PIN有3.3V,就是6脚没电压.没PHW4.拖焊过PHW4.PHW4的MAX1845的6脚?是不是PHW4不良还是PHW4到MAX1845的6脚的电阻虚焊?找不到那个电阻.

网友:
6脚你接地试试看

网友:
你把出1.8M的滤波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换掉1。8M输出的大滤波电容试下吧!

网友:
加焊芯片  好像是通病

网友:
把C808换掉试试,这个电容没容量了会导致VCC1R8M时有时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