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块转接卡或主板

楼主(2009-11-16):
我有DDR2内存,PCI-E显卡,478CPU,想搞台电脑出来玩游戏,大家知道我的要求了撒,不管那种方式达到,要求价格要便宜,质量过的去
QQ1251155323

网友:
478CPU是台机的还是本本的哦,台机的478CPU想配上DDR2的内存,这个板还真的比较难找哦,再说还要配上PCI-E,这要求也太高了点吧,好象这样做不了哦

网友:
从INTEL这些年的产品来说:845的板子上P3系列的U是没有问题的
在前两年DDR内存的价格和性能优势下面,在PCI-E的性价比优势下面,在478U的性能优势等几个压力下,很多公司开发出了915-945的主板支持478的U,或478转775的转接卡,这些产品都是有的,做VOD,无盘的用这样的板的多的很,联想的才200多而已,转接卡一般就几十,楼上的不知道,不要乱说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