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120 一白屏就掉电 ,带有图纸

楼主(2009-11-16):
HP售后站的朋友拿来  NX6120 的机子说是白屏一闪就掉电,以为是屏和高压条有问题,就收下来了,自己通电试机,电流跑到1.10 屏就亮了,亮了以跑到2.30A,可是是白屏,不到两秒马上就掉电,,马上换个屏试试,还是掉电,把高压条换了还一个鸟样,,二话不说,先外接显示器试了下,既然可以进LOGO.也不掉电,很正常,>>>>>>>,看来还是主板送到屏的信号可能有问题,>就拆机,裸板不接屏通电,电流可以跑到1.10 ,不掉电了,就开始测屏接口数据线12——18和21——28对地阻值都一样,他们是直接进北桥的。看来正常,测2脚电压3.3V ,但不知道2脚的信号是怎么回事,8,  10 脚的时钟 数据都3.3V.  6脚3.3V, 还有37脚的LID_SW#_3 和LCM_3S_BKLTEN信号和36 脚INV_PWM_3不知道是什么信号? 32脚ALS_EN部知道是什么信号。现在我想桥换掉,可是没有桥,已经买好了,过两天就会到。

网友:
第一发贴,写的不是很详细,希望大家看得懂。

HP NX6120.pdf

网友:
图好像看不清楚 我再上传看看

网友:
是集成显卡的就只好先换桥试试哦

网友:
机器换北桥好了吗?说说。学习下!

网友:
换桥已经好了

网友:
我手上有台这样的机器。6120的,915芯片集成显卡的,也是一接屏线就白屏接着掉电。各供电正常。不接屏代码跑54停住不动了。我估计也是北桥。这样的问题都不知道怎么检测了。只能一个个换了。先换北桥在刷BIOS了。机器是学生拿过来的。之前修过了,拿过来的时候是电流上到0。6就掉电,换了南桥就好了,现在又这样了。大家说下,代码54有没可能在检测网卡,声卡设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