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 RC4107MA 发出吱吱叫,IC已换了,求助!

楼主(2009-11-16):
FOXCONN RC4107MA 发出吱吱叫,IC已换了,无果,,,,测得主供电为1.85V,,其他供电都正常,,上假负载的话发出吱吱叫,,上真U的话大概两秒后就会断电,滤波电容没有鼓包都正常。。。IC都换过好几个了,还是一样的故障,,这种故障我在其他板遇到过,换了电源IC一般都会好的,但是这次不行了。。
所以求助!IC为:ISL 6566

网友:
供电管有的不良。或北桥完了。

网友:
加焊U座 换IO

网友:
稳压管都没问题吗,一般北桥坏不会断电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好像是场管的问题

网友:
加焊IC周边小元器件   我遇到吱吱叫的加焊了下好了

网友(2010-04-13):
遇到和你相同的问题,换了电源芯片ISL6566还是不行,输出电压高

网友:
换个U试试 我今天近遇见一个 换了个U就不响了

网友:
把供电管换一下  还有旁边的小电子元件

网友:
有很多是疑难杂症的、!修不好就算了,台式机过10分钟就没的修了!

网友:
通电后测一下各G极电压看是否一样,有示波器测一下波形;
还有以前遇到一板通电后吱吱声,加焊电感后就好了

网友:
查下供电官周边的元件

网友:
这现象有可能为CPU座虚焊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