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845GV复位电压低

楼主(2009-11-16):
一张技嘉为长城电脑品牌机做的主板,8I845GV,就是上CPU假负载上测得“复位”脚电压偏低只有0.5V,拿张好的(同一型号同一批机)的板上假负载测得CPU“复位”脚电压为1.75V,IO换过,谢教/

网友:
1、北桥边电感有无开路
2、北桥时钟是否正常(重点)
3、U座复位上拉电阻另一端电压是否是1.75V
4、测一下复位脚对地值来判断开焊和断线

网友:
查一下全板供电。HUBLINK1。5 易坏。

网友:
先查供电和时钟都正常就换电源管理心片看看

网友:
1、北桥边电感有无开路
2、北桥时钟是否正常(重点)
3、U座复位上拉电阻另一端电压是否是1.75V
4、测一下复位脚对地值来判断开焊和断线
引用 网友A:

谢谢版主指点,1,北桥边上的电感只有3只,经检查是好的。
2,没找到北桥时钟测试点,可以详指吗?谢谢。
3,正在找。最级在CPU座附近及北桥附近都没找着,看来需要找个点位图。不知那里有。
4,好板和这些坏板上假负载测复位对地阻值一样,约为70欧。

网友:
尝试跑下复位电路

网友:
开机跑不跑码

网友A:
谢谢版主指点,1,北桥边上的电感只有3只,经检查是好的。
2,没找到北桥时钟测试点,可以详指吗?谢谢。
3,正在找。最级在CPU座附近及北桥附近都没找着,看来需要找个点位图。不知那里有。
4,好板和这些 ...
引用 网友B:

相信你查出只有CPURST没有,其它复位均正常
北桥时钟:68X电阻处测0.4V左右 有条件先把时钟芯片换掉
上拉电阻一般在图中U座下边这一边
还有如果都正常,就要怀疑南北桥了,建议先加焊南桥,曾遇到过换南桥过程中没焊好只有CPURST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你看一下北桥旁边的一个三极管有没有1.75V电压输出呀。因为我经常碰到这里出问题的导致复位没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POWER GOOD信号有没有啊?还有就是IDE接口和PCI插槽上有没有时钟和复位呀?是不是南侨有问题呢?

网友:
量下复位针的对地阻值···一般是500多;;你说你的才70多;;要先把主板电池那些取下来·
  我就是遇到一块技嘉主板复位电压0.5V的   是复位针的一个三极管坏了·

网友:
测北桥时钟信号

网友:
如果其他部分的复位信号正常的话,就是南桥的问题了,我遇到好多这种CPU复位电压低的,加焊南桥就OKLE

网友:
PCI插槽A15 复位脚有3.3V,IDE有5V复位。但之前忽视了图中(红圈内)这个管:正常板G:4V,D:3.3V,S:1.5V。而这张板的G:2.8V,D:3.3,S:0.8V。显然不正常,有请大家指点。

网友:
换了此管

正常需要1.5V的

网友:
刚换了几个,还是一样,换了3055,换了D98N03,现在是D1703还是一样。

网友:
1。5V这个脚对地值打一下,与好板比对一下.

网友:
我认为,应该先从G极控制端查起!往前面跑线!
  1.5V应该是HUBLINK总线供电!(只作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1.5V对地阻值与好板的差不多,10欧左右。

网友:
查G极相连的LM324的同相输入端电压是否正常,以前修过一片是0.65V时,S极是0.8V,正常好象是1.25V

网友:
1。5V的反馈电阻有问题也会降低电压

网友:
应该不管3055什么事吧,,它是给北桥供电的呀

网友:
你这板子很明显是南桥坏了.

网友:
谢谢大家指点,换了很多小件都没修好,不知是不是桥的问题。还是放弃了吧。

网友:
南桥供电的1.5v只有0.8v测了这么久你都没有发现,只有0.8 v的话上电之后南桥会慢慢发烫起来,要是没有及时量出来的话南桥会烧掉的。

网友:
南桥没发烫,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VDDQ电压不够,附图给你
应该量U22 (LM324)看看。

网友:
上图中的R312变小也会造成12脚电压低,14脚输出也会低

网友(2010-03-26):
1、北桥边电感有无开路
2、北桥时钟是否正常(重点)
3、U座复位上拉电阻另一端电压是否是1.75V
4、测一下复位脚对地值来判断开焊和断线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4316-1-1.html

网友:
不复位  你的思路  于终点有点偏啦

其一:这种板子又通病,845GL    GV

其二:你摸下1117烫手否,烫手南桥坏

其三:北桥下有一供电三极管,一般为3055    15N03   55N03之类的,换了就好,因它最容易坏

其四:这种板电容爆了,也要注意那个三极管

其五:修好了 要给个回话

网友:
再补充下
其六:技嘉这种板子,内存供电那里也容易坏, 不复位与其关系甚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