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块硬盘的故障

楼主(2009-11-16):
第一:三星40G IDE硬盘,上电无法认到此盘,估计没有通电,碟片没转。
第二:迈拓40G IDE硬盘,上电内部声音很大,无法装系统。
第三:希捷80G IDE硬盘,在DM里看到实际容量只有578MB了,无法解决。
第四:三星40G IDE硬盘,检测坏道达10%,装系统直接蓝屏,无法解决。
以上4块硬盘,请问硬盘高手如何检修,实在没有维修价值了吗?

网友:
第一块三星在客户同意的情况下,按照主板维修将电路板查看一下是不是哪个电阻或者电容等原器件有问题,如果查不出来就直接狂吹一下主板,应该可以了
第二块迈拓的你先检测硬盘是否有坏道,若有坏道请重新分区将坏道隐藏起来,重新装系统。
第三块将此硬盘插到别的机器上,若能认到硬盘的全部容量,说明主板有问题,如果还是认不全,说明硬盘有问题或者硬盘需要跳线
第四块硬盘重新分区将好的部分设为主分区,坏道隐藏起来,其余的为逻辑分区,这样做系统应该就没问题

网友:
LSD方法只适合于板卡级维修

本斑讨论的是芯片级

第一块:先简单检查板子上各电源管的输出是否正常,时钟是否起震,驱动IC是否发烫…………也可以直接更换电路板

第二块:有些MT比较老的盘,声音的确比较大。用MHDD扫描一下有无坏道
第三块:把跳线取了看看容量是否还原,不行的话。接PC3000重新编辑型号容量
第四块:检查固件,清G,或者做SF

网友:
已修复第2、3个盘,按照上面高手和版主所说,已经装进系统。1、4暂时还是无法装进系统。在此感谢你们意见。

网友:
2个三星的你都没搞定,三星一般人搞的少,所以有点难,第4个估计只能开SF,第1个不知道电机有转吗,磁头巡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