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Ze2000 开机死机( 已修复)

楼主(2009-11-16):
开机一跳过开机画面就死在第二屏,显示 F1.... F10......

按什么都无效,外设全拿掉,拆得只剩一块板,故障依旧,加焊了北桥,故障依旧

搜索一下论坛,发现有很多朋友和我碰上是一样的故障,应当算是这款机的通病吧,

换CPU测,故障也是一样.

求个合理有效的解决方法?
---------------------------------------

直接在废板上拆个南桥换上OK~

网友:
换快 硬盘试试 不行的话将南桥焊一遍

网友:
最简单的情况可能是键盘没用了

网友:
挡机有没有报警呢?   这个板子就爱坏CPU  死机一般都是CPU坏  不知道你换的CPU能不能确定是好的

网友:
有两声报警
能正常点亮啊,不太可能换的CPU和原来的CPU是一样的故障,换的CPU若也是坏的应当是点不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