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尔特580U刷BIOS提示错误?

楼主(2009-11-16):
刷这个直插式的BIOS芯片,芯片的缺口向上的对着拉杆的,是放在最下面的,能读出文件,擦除时提示错误两个字

网友:
是不是芯片坏了

网友:
是不是选择器件选错了。

网友:
这个芯片型号是:MX的25L8005PC-15G,请教2楼在580U里要找哪一个器件,我没有找到相对应的器件,谢谢

网友:
MX25L8005把这个型号打进去看下

网友:
是不是没刷好

网友:
估计是芯片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COMS放一下电

网友:
这个BIOS块 我刷过 580能正常刷写的

网友:
西尔特580U 多少银子买的

网友:
可能是芯片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