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A1504外围线路图求助!

楼主(2009-11-16):
今天接手一台17寸的CRT显示器,电源部分因电压过高烧毁了,芯片是:TEA1504AP,还好可以看见型号,可其他的外围线路就麻烦了,很多都成火炭了看不清型号,请问一下各位,谁有其外围线路图,应该是飞利浦的线路,可惜我没找到。。谢谢了!尤其是五脚与接主电源(300V)的稳压二级管参数。。。无上感激!

网友:
具体的电路一时没找到,先给你个PDF

网友:
新手学习中,顺便问问TEA1504AP可以用TEA1507P代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