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了,电阻换了,二级换了

楼主(2009-11-16):
一先马电源,紫线15V多,拆开电源发现两个地方烤得有点焦、两个电阻都看不出什么颜色的色环了,大哥些帮帮忙看看,指点下下、

决定放弃了,呀~~这破电源,几天把觉得不稳定的配件都换完了,上灯泡试了,没短路,上电,哈哈,可以了,紫线电压也正常了,哈哈,上完螺丝,封盖,

再上电,丢一边,看看稳定,没想到啊,10分钟左右,看见电源冒轻烟,风扇转速越来越慢,最后不转了,我晕,拆开一看,没炸元件,但却多出了两个烤焦的地方

恼火啊,丢一边了。

网友:
有没有师傅,告诉我下,这两个地方大概用多大的电阻啊

网友:
参考其它相关电路,大同小异。

网友:
有些烧黑的电阻是有办法知道他它的阻值的,你把它取下用小刀轻轻把表面烧黑的东西刮干净,然后找到烧短的地方用表量两边的阻值,加起来就是他本来的阻值了,因为电阻都是在柱装陶瓷上面涂上碳膜或其他材料,然后开槽成螺旋状,然后在两边接上金属脚而成的,他的阻值的控制方法就是他开槽的圈数

网友:
看看周围有无类似的电阻~补大点的一般没影响,实在怕不保险就只能找一样的板子对比下了

网友:
这个电源太差了

网友:
不要球了我这里随便找一个都比你的好

网友:
EMI都没有,偷工减料的产品

网友:
看不清 你也舍得换个数码相机 微距拍下

网友:
这种杂牌电源扔了即可,扔了即可。余下的可以拆零件。

网友:
我看还是拆配件好,金河田,航嘉,大水牛,长城的电源还修修,你这个先马的,我都直接卖废品,15块一个

网友:
这个破电源还能卖15元???我们这儿8元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