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联想旭日C430A有特殊转换键吗?

楼主(2009-11-16):
小弟有一款联想旭日C430A 开机屏不显,外接显,屏没问题,屏线也没问题,屏线接口也没问题,电压也正常,按切换怎么也切换不到屏显是什么原因?请教高手指点一下!
联想

网友:
快捷键用不了吗 换个键盘试一下 是不是键盘坏掉了 还有就是你说这么多都没有问题 那就有可能是硬件的问题了 不过最好先重装个系统试一下

网友:
显卡坏了吧?? 如果真得是你描述的 很有可能是显卡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