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CPU供电1.39v

楼主(2009-11-16):
我这有块ECS 661GX-M 845的板 ghost够玩就蓝屏,内存电源硬盘都代换过了,就是主板问题了,板上的供电基本都正常,但就是cpu这里是1.39v,这里我有点疑惑,是否有点偏低。

网友:
看上的是什么CPU。来确定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刷BIOS 换IO看看

网友:
CPU 1.39是正常的 楼主别怀疑了 你可以用安装版本装下看看

网友:
刷BIOS 换IO看看 邹强

BIOS我能理解,但IO能解释一下吗?
CPU 1.39是正常的 楼主别怀疑了 你可以用安装版本装下看 实小沈看

版本我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