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80GM2+SE不工作?

楼主(2009-11-16):
接上主板诊断卡不跑码,测量CPU   南北桥  内存供电都正常,其它复位正常,IDE没有复位,IDE复位是通过一个小电阻进南桥的,测和南桥相通这边没复位电压输出,压南桥还是一样,测PCI  IDE 的AD线正常,网卡和声卡也不发烫,请教一下这个板怎么修?

答案:BIOS芯片坏,换之重刷后OK

网友:
是不是南桥挂了

网友:
北桥空焊吧

网友:
你把BIOS拆下来不要上看下怎么样,要是不行的话估计是南桥有问题吧!

网友:
刷BIOS 加焊南桥

网友:
南桥有空焊了

网友:
这种板子我那里有两块,问题找来找去,最后都是怀疑桥坏了,手上没有BGA工具,主板搁置。

网友:
BIOS取下后还是一样

网友:
重做一下南桥吧

网友:
我这里也有过几块,换了SB才行

网友:
南桥加焊过了,还是一样,还有这个SOP的直插8角BIOS,读芯片资料正常,可是不给擦除,型号是 :MX25L8005PC-15G,用的是西尔特580U,里边选的是这个型号:MACRONIX   MX25L8005(150mil)@SOP8

网友:
此板已修复,是BIOS芯片坏了,换了BIOS芯片刷个BIOS正常了,BIOS芯片坏会导致IDE没有复位,

网友:
武汉天涯浪子 -2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板好象在保内呢

网友:
SPI的BIOS

古怪的故障现象

网友:
bios可以引起很多奇怪的故障

网友:
跑过线路,映泰的板子IDE的复位是连到SB的,但是BIOS内容损坏,怎么影响到IDE复位不正常的,原理还不清楚,哪位能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