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H770-KD行幅度宽,调整范围小。

楼主(2009-11-16):
FH770-KD行幅度宽,调整范围小,枕形失真。枕形校正管TIP122,TDA9118,更换也不行。TDA9118---24脚输出电压3.3V-4.4V。请指导。谢谢。
更换

网友:
断开枕校线圈后通电观察,现象无变化则问题在行输出电路,检查双阻尼复合管是否软击穿,中点的电压正常时在12-30多伏。有变化则检查枕校线圈及其电路

网友:
先换个双阻尼二极管试试吧

网友:
从所述现象看,调制二级管中点电压低,下管或S校正电容性能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