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主板网卡不能用

楼主(2009-11-16):
今天接到一块精英945主板,集成网卡显示正在连接网络,一下子又无连接。不停交替。加PCI网卡不能用。根据以前的经验,索性把集成网卡拆了。以为加个网卡好了,但是情况还是一样。PCI的网卡插上去跟集成一样的故障。请问高手们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量PCI总线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可以两下PCI阻值正常不,像这样的估计可能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一般这样先软件在硬件 ,重装一个网卡驱动,如果不行的话含象你说的那样,可能是南桥有问题了,那就不好玩了,哈哈

网友:
2种模式网卡设备都是通过桥来工作的,如果都有问题 估计是桥的事儿

网友:
刷BIOS看看  还有在BIOS关闭集成网卡

网友:
我也 遇到这样的情况,没有解决

网友:
先在BIOS中关闭集成网卡试试

网友:
看下能不能通过更改网卡为10M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