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带不动负载

楼主(2009-11-16):
一航嘉电源拿来维修时,空载正常,我拆开后看见紫色5V鼓可一点容,还有红色5V鼓了一个,换好后,我以为就OK了。装好后我短接黑绿线,正常。我们测试电源一般多拿815的主板,一点开关电源就吁的一省,风扇动一下就没反应了,就像是后级整流管击穿了一样。不知道哪位高手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把副端的整流电容全换了看看。

网友:
是不是你的主板有问题呀

网友:
[code]

你不加主板,短接电源‘可以测试一下各个电压正常吗

网友:
后级电容换了,多是12v5v电容坏了

网友:
测一下两只主电容两端电压正常不?我遇到过其中一只无容量,造成空载可以,带载不行。

网友:
短接黑绿时,所有的电压都正常啊。不过接主板就闪一下就没了/

网友:
电源输出部分有短路的,主要是输出电容,全换了吧!

网友:
把变压器傍边的22UF.50V的电容换了  看看

网友:
我修过长城的,是功率管傍边的22UF.50V的电容坏了

网友:
22UF 50v也换了,不行啊,这问题我遇到好多了,有时把电容换了就好了,但不是都能弄好,最后拆件了,可惜啊了这么好的电源了。

网友:
220V端的二个滤波电容容量降低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输出这里的电容先全换了再说。

网友:
我的电源是空载电压都正常,接主板电源风扇就不转啦   22uf  50v电容用47uf  25v电容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