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调高亮度,灯管就熄灭

楼主(2009-11-16):
今天维修一台14寸显示器,型号没留意,故障现象是调高亮度,灯管就熄灭,(有图像,屏暗),调低亮度,重新按开关,又可以点亮,更换一个通用高压板后,亮度和对比度调到最大,没有问题,故障排除。 确定是高压板问题,可是不明白的是什么原因?(电源板和高压板在一块的,芯片有一个有6842,高压板是两灯管的,高压部分也加焊过,故障依旧。求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应该是灯管老化了,原来的高压条过流保护比较灵敏,通用高压条的过流保护功能基本上等于没有

网友:
总之是高压电路的保护,可能是灯管老化或是高压板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版主的解答,学习了。这么说,更换两根灯管,也能解决此问题。那样危险程度显得就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