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提示 CMOS checksam bad,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楼主(2009-11-16):
CMOS checksam bad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
(大体意思 CMOS检查失败,正在检测的当前的USB设备状态! 系统将在15秒后关闭)
这是一块雷击华硕945主板,检测网卡,南桥被击穿,取掉网卡,换桥之后就出现的,chassis跳线附近那个小场管D极到南桥只有1.6V,取掉这个场管还是一样只有1.6V 正常应该要2.8左右,把电池过来的3V连接的106电阻改成105的D极电压升到2.9V还是不行,仔细打了所有USB接口的阻止供电都正常,BIOS刷了,难道换的桥有问题吗,没有思路了,请遇到过此问题的朋友看看,谢谢

网友:
USB的供电过流保护了,15秒后断电
查USB接口前的几个大个的精密电阻,电流取样的

网友:
谢谢 我把整板USB的供电全部切断了也一样,USB附近没有找到精密电阻

网友:
还没有解决,又换了个南桥, 故障一摸一样 ,请高手支招

网友:
我现在遇到主板也是,刷过BIOS几次,还是不行。楼主修好了吗,还请帮帮忙呀。

网友(2010-01-14):
呵呵 到现在还没有修好

网友(2010-03-20):
不知跳线有没有检查过,我有一个跳线被拿掉了就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