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磁炉做BGA的假想!

楼主(2009-11-16):
这只是个设想,可能将来会出现也说不定:在锡珠或锡丝里参入适量的铁粉,就可以实现电磁炉的BGA了,就是要统一国际上的IC厂商,IC内部不能使用滋性材料,电解电容最好也用铜线做引脚了。。。随你什么加热,再不用为板子的变型烦恼了,哈哈。。。

网友:
兄弟!我希望你面对现实吧!该不会想BGA想到有点那个了吧!可怜的孩子啊!哎!!

网友:
有创意。我今天逛超市,看到食品的烤箱,200多大洋。不知道能不能搞回流焊。不过我觉得比你的设想靠谱些吧。

网友: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地!实现是困难的!生产厂商是不希望坏板都能被维修的

网友:
十份认同,维修之路会越来越难走,集成电路元器件更新飞快,看来要转行了

网友:
5# 自学小子 听过电磁武器吗?,强电磁场对IC的杀伤力。。。。。。

网友:
多美好的一个梦想,要是这样焊台风枪都不用要了。都扔了,一台电磁炉打天下

网友:
电磁炉 加热 很多元件会从 内部暴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