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常见液晶屏接口格式总结 金正电子原创

楼主(2009-11-16):
           本人一直从事液晶显示器的原理与维修教学工作,现把常见液晶屏的接口形式的总结材料献给大家(本来是表格,但是本站不支持EXCEL上传,所以只好改了)。此为本人原创。勿转发,仅供维修参考。

接口分类一、TTL
      常用LCD尺寸     笔记本:10、12寸     台式机:14、15寸
    接口线类型  分辨率     笔记本:10、12寸多为D6T、D8T,   31扣针(DF9B---31PIN  HIROSE)、 41扣针(DF9B---31PIN HIROSE)

                       台式机:14、15寸多为S6T、S8T,使用30+45针软排线(例如MITSUBISHI和ACER公司的IL-FHR-45S-HF   JAE扁平电缆和IL-FHR-                                  30S-HF  JAE)或60、70、80(例如80PIN的AU  LM150X2M)扣针,形式多为扣线、扣板、软排线   一般TTL的屏线根数最多                    一般在XGA以下:
                       VGA(640X480)  SVGA(800X600)    XGA(1024X768)
    数据格式           单/双6位、8位RGB+HS、VS、DE、CLK、+VCC、GND
接口分类二、LVDS
      常用LCD尺寸     笔记本:13、14、15寸      台式机:15(新)、17、19寸       一般大于15寸的5V供电,小于15寸的3.3V供电
    接口线类型        分辨率D6L、D8L的用14、20插针(DF系列)S6L、S8L的用30片插(FIX系列)         一般每对数据线之间有一只100欧姆的
                     电    阻,看到4个电阻的话就是D6L看到8个电阻的话就是S6L,看到5个电阻的话就是D8L,看到10个电阻的话就是S8L  , 一般高于XGA
                               XGA(1024X768)     SXGA:(1280X1024)   SXGA+(1400X1060)   UXGA(1600X1200)
    数据格式         D0(RX0)--/+      D1(RX1)--/+       D2(RX2)--/+       CLK--/+      [D3(RX3)--/+]
                             若为以上两组即为双6/8位
接口分类三   TMDS                比TTL、LVDS屏线少,常见的是三星屏:   LT181E2—131          LT170E2---131
                                                还有一个特殊的就是LG的虽然是TMDS口,却用了20针线,其型号是:     LP141X1
接口分类四   RSDS
接口分类五   TCON        仅用于LS150、HSD150X82      HSD150X84   接口排线大多为 :单40针软排线、双40针软排线、单50针软排线、30+50针软排线、
   备注:
        1.所谓单6/8位实质上是指显示屏能显示的颜色的位数例如TTL单6位其显示的颜色的种类为26X26X26=262144种,单8位为16777216种。
        2.关于常见LCD屏的命名格式:
          夏普:LQ+屏尺寸(英寸)+分辨率代号(X1---XGA,F1---SXGA+,U1---UXGA)
          日立:TX+屏尺寸(CM)+分辨率代号(9--- SXGA+ ,5----UXGA,余为 XGA)
                31CM----12.1寸
                34CM----13.3寸
                36CM----14.1寸
                38CM----15寸
                41CM----16寸
                46CM----18.1寸
          三星:LT/LTM/LTN+屏尺寸(英寸)+分辨率代号(X?--XGA,W?--16:9,E?---SXGA,P?---SXGA+,U?---UXGA)+T??(TTL)  或    L??  (LVDS)

         NEC:NL+分辨率代号(6448—640X480、10276---1024X768)+AC/BC
             AU:多以L或M开头
        奇美:多以N开头加尺寸
         L  G:  以LP开头的为笔记本薄屏,多为D6L
                         以LM开头的多为厚屏,以X05、X06、X07最多
                 以LS开头的仅见一种为TCON屏
                 以LC开头的多为早期屏
    3、要想知道所有LCD屏的参数需要到网站查阅他们的ALLDATASHEET(PDF文档)。
    4、一般的,拿到LCD屏后,不关注它到底是啥品牌,应该看屏口有几根针,各针的实际连接情况如何,然后根据其连接情况查表对号入座。还可以观察液晶屏线路板上的主接口芯片的型号,然后到网上查它的应用土也可识别接口类型。
TMDS接口芯片有:
CHRONTEL公司的:CH7301、CH7010
THine  公司的:           TH63DV164、THC63DV161、THC63DV151
Texas  公司的 :           TFP510、TFP410、TFP501、TEP401
Silion  Image 公司的:      Sil160    Sil1
LVDS接口的芯片有:
Thine公司的 THC63LVD823     THC63LVD824
另外还有Silicon、 TI 、THine公司的产品
补充:
1、        电源适配器一般选用12V,3—4A
2、        高压板接线时主要考虑供电和接地,另外两根可以不接,拿着剩下的两根去碰5V,哪根点亮了就说明它是ONOFF
3、        亮度调节ADJ有时用DIM表示。
4、        模拟屏常见的是NEC NL10276AC28-01
5、        双位的程序可以支持单位,多余的线空出不用,但是按键数不能少。
6、        乐华系列通用主板的命名方法绝大部分不是以MCU外的主芯片名称命名的,事实上只要主芯片相同,该通用主板所支持的接口也相同,只不过更改驱动程序罢了。
7、        液晶屏的寿命为3万小时,广告宣传为8万小时,灯管的寿命为1.5万小时。
8、        关于液晶屏的有关参数:
(1)分辨率     反映图象的细腻程度。 LCD屏的分辨率是固定的,若调的高于或低于其最佳分辨率就会出现虚化现象。
(2)刷新率      一般最佳为60HZ,而且不会像CRT出现闪烁现象。
(3)响应时间   慢了就会出现拖尾现象
(4)可视角度   台式机一般为120,笔记本为80--100
(5)亮度      一般单位为cd/m2(也叫nit尼特),TFT在150—300之间,笔记本TFT一般在150左右
(6)对比度      反映图象的层次
(7)色彩数      一般单6位屏最大显示的颜色数是64X64X64=262144
                    一般单8位屏最大显示的颜色数是256X256X256=16777216
(8)坏点数

网友:
SXGA+(1400X1060)
这个不对吧,SXGA+是1400*1050才对

网友(2010-08-18):
感觉没有多大的用呀,